F81SE 2.2 待机0.00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8-29):
F81SE 2.2求助

问题:待机0.002不触发

已知:开关上有3V,且按下开关有跳变。

做过的动作:更换过MAX17031E,BIOS刷过,换过EC

检测过的内容:此板没有图纸,找了张F80S的图纸对比看,按图纸的的时序

到了第6步,已经发出VSUS_ON,在点位图上(点位图是正确的) 能测到电压3.3V,发出这个开启以下电压 全点位图上没有发现是由哪里产生的1.8vsus\3vsus\5vsus\12vsus更找不到1.2vsus的产生,VSUS_ON只去了一个地方: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且56两脚为低

对比图纸后应该这里也是正常的。 且D8103的1脚有16V的电压产生ENBL

第8步的VSUS_GD#电压为0,第9步的RSMRST#无3.3,问题肯定出在第7步至9步,在点位上找到LID信号有3.3V正常,在点位上找到AC_IN_OC#这个信号为0V,这里应该是正常的。

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检查到??

我的疑问:VSUS_ON没有去开启12V之类的电压那么12V的电压是由哪里开启的?ENBL去了一个地方

到Q8105的3脚,Q8105的1256是相连的,4脚发出一个3.3电压。追查此4引脚到JP8105上,板子上没有将此短接,如果我短接上,待机0.065,还是一样不触发。

补充内容 (2014-9-2 11:06):
机器修好了,大家可以想想是哪里问题,另外问一下,这个贴子的状态在哪里可以更改

补充内容 (2014-9-3 08:16):
正好又来同一样机器,对比测试问题后发现,SB的晶振两脚电压一样,打值两板对比一致,没有示波器,用表自带的频率测试功能对比下,好板能测得32K,而我的板才22K,换得晶振、谐振电容、10M电阻后依然是22K

补充内容 (2014-9-3 08:19):
直接换SB后发现32K出来了,上电电流一路飙升,外接已经亮机了,这板如果有示波器应该秒杀了

补充内容 (2014-9-3 08:21):
至此,这个板跟触发相关的全部查完了,维修时间三天,说下我的表是UT61E,入手后还没用过这频率功能。

张飞鹏1990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3v +5v 电感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3v +5v 电感电压吗

这机器在触发前只有3V的,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在触发前只有3V的,没有5V

原来如此.我以为在时序第4会产生 +3va +5va. 祝你找到问题

网友:
你既然修好了 就公布下哪里的问题吧
你说要改帖子状态 改哪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