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E1920NW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4-08-29):
求助:三星E1920NW不开机故障..经查15V正常.5V跳动【3V左右跳动】...查过电源板上光耦边上的R841【5R6】正常...还没刷过数据.因为不开机.在线刷不了..不知道刷那一块...我用的是RT809F

网友:
5v电容全换了     光耦电容换了 试下    不接驱动板 稳定不

网友:
不接驱动板也不 稳定..在4.5V左右轻微晃动...电容看上去都很好..我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电压跳变  你刷什么程序啊,先把电源修好啊,驱动板不要动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或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稳压三级管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稳压三级管?那个取样放大的TL431吗....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板子在淘宝上面很 便宜的 。有的只有20多RMB。

网友:
7脚的稳压二极管,有可能会坏,去掉试试,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