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下管S极之间飞线

楼主(2014-08-29):
问问各位大师,如图中的两个下管之间习一条地线,把场管都烧坏了,是怎么回事?电感没有电压,该修哪里?也找不到控制场管的IC,请指教?小白一名!

网友A:
看看8脚芯片是不是控制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8脚芯片是不是控制芯片。

那个8脚芯片是LM358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是LM358运放!

显卡背面也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背面也没有吗?

背面有个RT9214,怎么会IC芯片跑到背面控制正面的场管?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个RT9214,怎么会IC芯片跑到背面控制正面的场管?搞不懂?

这个应该是PWM控制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PWM控制芯片了

那么它是控制正面的MOS管,还是背面的那三个小的三极管?还有那个SR25电阻是通的,是什么电阻?第6脚接地是否就是那个电阻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它是控制正面的MOS管,还是背面的那三个小的三极管?还有那个SR25电阻是通的,是什么电阻?第6脚接地 ...

当然是控制正面MOS管的了

网友:
还是系统学习下再搞维修吧,原理都不懂修个毛线

网友:
把控制芯片跟场管全换了

网友:
昨天不知道在哪个群里面,有人教我飞一条地线到场管的S就可以了,结果飞过去,把场管都烧坏了!
主板学过了,但没有显卡这个课程,只有自己慢慢研究了!没有空去实地。

网友C:
量一下显卡主芯片短路没

网友D:
S级本来就是对地的,这个分上管下管的,上管的S极并不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S级本来就是对地的,这个分上管下管的,上管的S极并不对地

测过了,两个都是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显卡主芯片短路没

三次测金手指与32颗电容,值都是一样!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 呵呵

网友E:
看过来,学习一下,很长时间不搞这些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来,学习一下,很长时间不搞这些东东了

我也正在学习显卡维修呢,学习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显卡维修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