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乱码显示

楼主(2014-08-29):
一块9600GSO显卡,卡机乱码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有得修吗?

网友:
显卡 显存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先干显卡哦 ,不像显存

网友:
回焊一下BGA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一下不好就丢掉

网友:
显卡BGA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加焊芯片和显存看看。

网友:
加焊不行 先丢了  直珠不行再丢

网友:
干了再 说  不行直接丢垃圾堆

网友:
这样大概是显存的问题,你手摸下显存是不是发烫?发烫的只有坏掉了!只能换!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