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工作条件

楼主(2014-08-29):
求助rt9214工作条件 现在测试1脚boot电压为19V感觉不正常。正常电压是多少?还有内存上管为7.4伏, 上管正常是5v 下管2.8V伏 主板是ddr2 正常为1.8V 怎么回事 是不是这个rt9214造成的?

网友:
先换9214,多坏的

网友:
从数据看有可能是你表笔接地不良。

网友A:
要9214到网上搜好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9214到网上搜好多资料。

网友:
是否看错了,ATX电源输出电压12V,RT9214正常输入电压为5V或12V呢?

网友:
感觉你表出问题了台式主板哪来19V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错,楼主表应该有问题台式机ATX电源输出没有19V。具体测量可以可参看RT9214的PDF脚位图

网友:
先把9214换掉,在看看啊

网友:
三楼说的不错,楼主看以自己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
1脚5脚12V左右电压 7脚0.6以上。这是rt9214的工作条件。没输出的话就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