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板号DA0AX3MB6C0 REV.C BIOS

楼主(2014-08-29):
HP CQ42 板号DA0AX3MB6C0   REV.C   BIOS
机器故障
有待机3V 5V正常  电源指示灯不亮 刷BIOS
OK

网友:
试一下,下了好多都不行的

网友:
这是哪一个BIOS。ec  还是sb

网友(2014-10-01):
楼主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我的换8206B出来3v 5v 待机0.04 灯不亮

网友(2017-07-27):
这是哪个BIOS啊 我的是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