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内屏短路保护

楼主(2014-08-29):
各位老大,有修到过X200板号是07226用屏就短路保护(屏是正常的),接外屏显示器正常,不接外屏也是短路保护的吗

补充内容 (2014-8-30 16:12):
不接屏线都一个样

网友:
检查屏的电路啊

网友:
屏线里面我短路,我上次遇到过,

网友:
没明白。说明白一点,。。。。

网友:
换根屏线试  或是看下接口电路

网友:
不接屏线都一个样,开机2S短路保护

网友:
不接屏线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