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5个2.2欧电阻并联,是多少欧?

楼主(2014-08-29):
5个2.2欧电阻并联,是多少欧?求助中。

网友:
0.44欧

网友:
嗯。。楼上说的参考一下

网友A: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用并联5个2.2欧电阻。直接上一个0.44欧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开关管的S级的电阻吧,找个大的替换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找个差不多就成

网友:
找个0.22差不多就成

网友:
找了个R100换上去,正常了,但有电流声吱吱响。担心用不久。

网友:
1/R=5/2.2
R=2.2/5=0.44最后的总电阻为0.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用并联5个2.2欧电阻。直接上一个0.44欧电阻就行了?

当然可以,但要考虑功率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用并联5个2.2欧电阻。直接上一个0.44欧电阻就行了?

       是的!可以这样改的!但如沿用原来的设计会更好!因为这个电阻是开关管S对地的电阻。由于300V加到了开关管的D级。自然开关管导通后流过这个电阻(阻值超小)电流是非常大的。如果用了几个电阻并联到地。并联分流。相对使电路更加稳定的。比如飞利浦的CRT或液晶的电源的设计有的就是这样。曾经一度成了飞利浦的专用形式。

网友:
=2.2/5=0.44

网友:
小学的,还用问吗?

网友:
这个就是2.2除5吧

网友:
楼主要用这5个2.2做什么?没有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