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背光升压芯片CZ=CH的资料,外加山寨苹果LED闪屏维修

楼主(2014-08-29):
接一山寨13.3笔记本,就是那种超薄仿苹果的山寨版,屏幕是13.3寸,金色斜接口口LED屏幕

故障,开机屏幕很暗,闪烁,类似LCD灯管打火那样,于是拆机,大致判断,可能是屏线或者EN ADJ信号不稳定导致,

笔记本采用LED背光之后,取代传统的Lcd,维修人员少了换灯管换高压的收入,相对于LED暗屏,70%都是屏幕本身的故障,对于暗屏的LED维修,首先替换更换一片好屏幕,确定主机正常,然后如果是屏幕电路板损坏,可以直接找相同型号的电路板,剪下即可,LED灯条坏了,找相同的屏幕,把整个背光更换就行了。所以烂屏幕不要丢,会有用的!

好了,话多了,拆开屏幕,找一片烂屏幕装上去,发现背光还是一样的闪,于是开始查LED升压条件,突然发现,这个山寨屏幕。LED模块是做在主板上面。而非普通14.0的和屏幕一体,于是拆主板,

  拆机,当拆下键盘的时候,发现几只已经风干的蟑螂的尸体,LED升压板上面也躺着几只,故障点找到了,看图,是这个样子的小板。

小强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腐蚀有点严重,因为我也没修过LED升压部分,一般坏了就是最上面的图,直接这个换,上X宝也搜不到这个的板子,无奈了,只能找芯片的PDF,硬修了,

查阅资料,芯片的型号是CZ=CH,翻墙谷歌找到了PDF,

根据电路分析,这个是VIN6v-24V输入的,经过电感L,二极管D 电容C组成一个升压电路,为LED提供电压,然后通过芯片内部调节接地达到亮度均衡,测量电感最前端是18.5v,输入正常,二极管负极达到了22.5V,经过清理屏幕能正常点亮,使用1个小时出现故障,正常的时候电压是26v,闪屏22-24v直接跳变,尝试更换芯片,故障依旧,只能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13脚EN正常,6脚分压反馈正常时候为1V,不正常0.7V,也是正常的,因为输入端电压减少了,11脚也是正常的方波,18脚VCC为5v,标准的5v,当时没在意,芯片5v供电一般也是正常的,BUG就在这里,当我查遍了芯片工作条件,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看到18脚VCC是直接19v输入的,现在只有5v,中间接了个保险电阻是10欧姆的,于是去测量那个保险电阻,,,已经是上千欧了,一把焊锡连上,正常了。

妈蛋,为什么刚好是5v,为什么我清理腐蚀更换芯片了还能正常使用1个小时左右,蛋疼,附上PDF,

网友:
突然发现没人看啊~

网友:
我弄了好久都不明白 现在终于明白了  支持一下 顶一个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人才呀

网友:
我看了,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