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右下角USB 不能用

楼主(2014-08-29):
测量 可能是附近的m392  G54682 八脚芯片坏了 各位大大 有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吗?一般什么牌子的机子上有这类芯片啊 , 干着急 没芯片,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就直接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就直接连起来

它引脚有  3v多电  也有 5V 电 我可不可以把5V 直接拉到USB 的供电上面  ?

网友B:
直接拉个电压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个电压上去

哦  好 我试试

网友:
5V接上就行了
只是USB供电的!

网友:
应当可以的,直接接个5V的电压,我想就应可以了

网友:
同意,直接拉个5V

网友:
USB口直接飞就行,就4根线,很简单啊

网友:
嗯 谢谢大家了 拉了5v  两个口 都接在一个5V 上面了  不知道以后接两个大型的 设备同时用 会不会带不动  想以前那八脚芯片 就是把1个 5V 转成2个5V 吧

网友:
usb口供电5伏从哪里拉?怎么拉?小白很想知道!!!

网友:
这种管子,USB接口都有的,一般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