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SLI 南橋會燙

楼主(2014-08-29):
本主板使用中,有時會重新開機.
摸南橋很燙,加一個小風扇後有差,但還是會燙,

經拆下散熱片後看到南橋上面有幾個小東東覺得怪怪的,如下圖.

共有4個是黑色的,不曉得原本就是黑色的,還是電腦用久常處在發燙中後變成黑色.
使用萬用電表二極檔量都是短路

而不是黑色的量出是 500

我不是專業的維修沒有廢板可拆,想從網購上買來換並學習維修,
因為沒有圖表可參考那些mlcc 的值是多少,想請問各位師傅,
那4個黑的是不是燒壞了,我該買多少值量的mlcc來換,
謝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A:
看你南桥上面好像还有鼓包了是桥坏了吧

网友:
都鼓包了   直接换了吧

网友:
桥挂了,可以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南桥上面好像还有鼓包了是桥坏了吧

還是師傅厲害。
因為我沒有另一個南橋可參考看看, 又從爬文中看到應該是mlcc有問題,
剛剛用放大鏡再細看許久,好像真的是鼓包了,那應該是南橋壞了,燒了那些mlcc
此主板已過保了,就留下做廢板以後可以加以運用。
謝謝師傅的指導, 解除我此板盛久的疑問。

网友:
要换桥了都鼓包了。

网友:
要换桥了都鼓包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我没遇到过,鼓包了还能用的吗?

网友:
哈哈,直接换吧

网友:
加热过了吧桥可能费了

网友C:
这桥肯定烫得要命    到淘宝淘一个吗好啦?都鼓包了    楼主没有看到吗?

网友:
可以换桥

网友D:
单桥的,发热量本身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桥的,发热量本身就大

這主板原先新買使用好好的,未過保前就發生會重開機,
送修回來又用了一陣子,不久之前又開始發作,
最近因好奇拆開散熱片才知道問題在這兒。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我没遇到过,鼓包了还能用的吗?

此主板原本就是使用中,之前因常無故重開機或死機,
摸南橋會燙,有時壓到南橋也會重啟,
自已就加裝一個小風扇,最近因比較嚴重,才好奇拆開看,
現在知道是要換南橋的問題,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桥肯定烫得要命    到淘宝淘一个吗好啦?都鼓包了    楼主没有看到吗?

不好意思,因屬新手非專業人員,本以為只是那幾個mlcc的問題而以,
現在已經了解問題了,謝謝您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