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4R N4120 插上电源 显示灯不亮

楼主(2014-08-29):
接收一台 戴尔inspiron 14R N4120
笔记本
插上外置电源后 电源显示灯不亮 考虑有短路的地方 显卡旁边的7202那一组 烫手 阻值是8 请教高手们 看这样是不是 短路了呢
笔记本

网友:
应该不是的,本来组值就低

网友:
我有个大短路,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晕死,拆掉测阻止,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