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 226v3L显示器 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4-08-29):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 226v3L显示器,通电可以显示开机logo。但是插入信号线后还提示请插入信号线,请各位遇到的大侠支支招。还有就是不插信号线屏供电5v正常,但是插上信号线后,屏供电5v就没有了

网友:
程序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查一查接口,不行重新写一下程序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查行场型号。不行就刷吧

网友:
试试吧驱动板上面靠近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小芯片取了,一般是U102 U103什么的,取了之后试试看能好不?再不行就换通用的驱动板吧

网友:
刷个程序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上次有2台也是这种情况,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小芯片 取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VGA接口输入有漏电或短路。

网友(2014-09-29):
现在新款的机器,驱动板靠近vga的有2个6只脚的二极管,坏了,找有vga有一样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