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9A I5 独显 bios

楼主(2014-08-29):
求联想E49A I5 独显 bios ,板号:11310-1 ,现在故障开机无触发,想刷bios试一下,哪位大神有这款机器的bios奉献一下,谢谢,论坛上的都是E49AL的,不知道是否通用,不敢乱刷,还有一个未测试的,也不敢用啊!

网友A:
这机子玩得少,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玩得少,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

暂时还没有找到bios程序呢

网友:
没有人看到吗?

网友:
好偏门的机器

网友:
我也在找哦!谁发个

网友B:
我的上电0。13缺电

网友:
俺连这款机子都还木见过呢!

网友:
我有台,待机0.2多,系统芯片看起来有腐蚀,准备换个系统芯片试下,芯片型号好像是1225C

网友:
没有办法,找不到bios程序,最后只能报换主板了,唉

网友:
这机器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上电0。13缺电

也是一样的型号吗?

网友:
y系列的整的比较多    e系列的没咋整

网友C:
昨天又碰到了1台E49 好的机器,一忙就忘记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又碰到了1台E49 好的机器,一忙就忘记备份了

好可惜啊

网友:
楼主找到了,这个机器的图纸和bios都不好找呢,我这个没有待机电压,有的说这个机器时io使能待机,那就找bios,也找不到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官网下

网友:
手上也有一太台  按开关不触发    放电不装BIOS电池自动开机   但开关还是不能用也关不了机  进系统都正常   刷了一个BIOS 还是一样
准备换个EC 看看

网友D:
咋就没有这个机子的BIOS呢?蛋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就没有这个机子的BIOS呢?蛋疼机

是的呢,这个机器的bios特别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