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触发掉电 0.78 内存插上 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4-08-29):
G460 触发掉电 电流跑0.78掉   内存插上 内存供电电感短路  烧鸡法接电感处  严重短路 但是只有内存发烫   内存经测试正常

此机摔过主板有弯折 内存供电电感掉了 重新焊接上  故障依旧
找到一个电容短路 拆换 故障依旧
不上内存 不短路 只要上内存 测试内存旁边电感 短路

是不是内层板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哦!~!

网友:
把内存拆下来还会掉电吗

网友:
被摔过的不是很好修,可能是板层有问题。认真看看内存槽旁边有无异常。

网友:
估计桥掉点了吧

网友:
     插上假内存 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等楼主修好。。。。仔细看看内存周边有没有什么异常。。摔过的机子一切有可能

网友(2014-11-15):
北桥看看。打一下内存组织

网友:
摔过的不好修啊

网友A:
我遇到 一张  插上内存0.7几 掉 拔掉内存  可以上电 1A多 不会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一切有可能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 一张  插上内存0.7几 掉 拔掉内存  可以上电 1A多 不会

你的  搞定了没?

网友:
桥问题吧  看看桥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居然不掉电

网友:
测一测周边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