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LED高分 接指示灯板暗屏 不接正常

楼主(2014-08-29):
有个IBM T400LED高分的本子  不接指示灯板正常 一装上就暗屏 有遇到的吗 哪里的问题  已经换过新的屏线 故障一样

网友:
主板上的保险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指示灯板的问题
换个看看

网友:
故障不是很明显了吗?看看小板上有腐蚀或短路现象。

网友:
没有灯板 用户也等不了 后来直接把灯板上的一个小IC和0欧电阻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