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花屏

楼主(2014-08-29):
小弟新接一IBM T400机子,开机花屏,有竖线竖条那种,看不见内容。切换外显正常,再切换回来内显有显示,色调不对,显示也不正常,此时能看见内容,求大侠指点

网友:
干显卡呀   不过有风险 先跟客户讲好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问题了   不过我建议你跟客户说换主板了 因为这种主板比较便宜  还有修显卡有风险的 都建议不修显卡了

网友:
做显卡。轻点弄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线问题,再看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数据线的阻值、)再查显卡周边,这样稳妥一点

网友:
加焊打黑胶的显卡,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会爆珠。

网友:
一般我会先用风枪加热一下试试,能显示就和客户说要修显卡,不过灌胶的一定要和我客户说风险

网友:
跟楼上一样先吹能显示就是显卡干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屏线的问题很少见,不能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T400跟R400的显卡都容易坏,直接干显卡

网友:
黑胶的显卡 估计不要弄

网友:
几乎都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显卡啊  新手吃不住那种显卡的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