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今天修的一台HP G4进水不触发机器维修过程发下

楼主(2014-08-29):
回来了快两个星期了。大家都还好吧?挺想大家的。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今天下午正好在等快递,(这里严重BS  X通快递,广东过来一个配件发了4天,还没到江苏)
昨天晚上接到客户G4本,进液体,之前客户自己哄干了,用了一个多月,没事,昨天就突然不上电了,按开关不触发,老规矩,接上咱的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0,不动了。这里肯定没有3,5V待机。跟客户报价。这户同意修。拆机看到主板右边,也就3,5V待机电路这块,腐蚀发霉挺严重。焊盘也有点儿坏了。
当时没拍图片。把处理过的图片传上来吧。

看光驱位置,还有很严重的液体痕迹吧?当时拆下来看到把楼主也小恶心了一会儿。哎,液体,是什么不说了,你们看吧。
处理好了,测试3,5V没有短路,上电,电流还是不上去。同样不能触发。乖乖的找图纸测量吧。测到芯片供电条件等,不注意间看电流表,待机电流上去了。心想有戏,可能可以触发了,一按开关,果然是。此时热血沸腾啊。(实地回来修好几个本,进水的前面有台二修本没修好,芯片太贵,加上掉件太多,没舍得发芯片,放弃了,因为二修的原因。)没想到这个本这么快好了,心理也清楚没这么容易的,断电连续开几次,可以,待机电流都上去了,如下图

时间不早了,就放着明天继续,早上来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又只有0.010,就是等你现形了才好找问题,首先查到主供电,

电压只有6V-9V之间有跳变。断电查打对地二极体值,正常。这里是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的,既然没有被拉低,那就可能是电阻阻值变大把电压压低了。测到PR94,100欧电阻,阻值有600多了,当我又重新测试时又60多左右,此时待机电流已经正常了。0.029了。再测试主供电VIN16脚,电压已经19V了,后面一直热机这样开没问题,冷了就不行。后来再料板上拆了一个60来欧的电阻装上,反复试机,冷了再试也正常了。由于是进水机,楼主多试了一段时间。测试的。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处理起这些液体麻烦,还有掉件的,电路图点位图奉上。各位请加加分吧。
再传两个波形上来吧,也走了点儿弯路 的,主供电VIN只有6V-9V时线性5V有,3V没有。
我不解释了,
(此波不正常,滤波也是看此波形修好的,示波器用处还是挺大的,这是VIN不正常时产生的5V线性,而3V线性没有,REF也正常,在这里很少人人再会去查主供电了吧?心想5V线性都正常了。认为芯片坏了吧)

网友:
第一次原创手打,制作这么一个帖子,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了,再看看我的快递还没来,郁闷。一个东西客户等了好几天了。
把电路图与点位图补上,需要的下。各位不要忘记加分哦。

网友A:
楼主 技术好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技术好 啊

小白而已,还得学习

网友:
哎,第一次手工发帖子没人气,没分。没信心啊

网友B:
楼主是在迅维学习过?

网友C:
示波器使用起来简洁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迅维学习过?

是的。。。。算是打广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使用起来简洁明了啊

阿林老师教的,抓波大法,,

网友D:
确实,如果5V线性和基准都正常,我也不会去查VIN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果5V线性和基准都正常,我也不会去查VIN了。。。

哈哈,饼哥权力就是大,能加30分,也顺便加个精吧。小白第一次发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都是小白,哈哈

网友:
加分啊,不会扣你的分的。。。

网友F:
我只是学习中,什么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学习中,什么也不知道啊。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饼哥权力就是大,能加30分,也顺便加个精吧。小白第一次发帖子不容易啊

精华还得多点分析和图片哦
或者讲述的思路非常清晰才可以

网友G:
没权加分啦,偷袭经验没还钱哈   等时间到了再给楼主加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权加分啦,偷袭经验没还钱哈   等时间到了再给楼主加几分吧

嘿嘿,你被扣成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