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 BIOS密码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14-08-29):
客户 拿来一个戴尔5520笔记本 密码忘记了

直接拆机刷了南桥  EC的BIOS 还是一样 解密器没用过 看着这个代码也不是很像在论坛搜的那种

求大神破解  难道只能换EC了??

网友:
这个代码谁见过

网友A:
cmos放电不行吗】】

网友B:
EC里面有程序的,买刷好程序的EC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放电不行吗】】

放电肯定不行  行了我还发什么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里面有程序的,买刷好程序的EC换了,

只有这个方法了么

网友C:
我见过硬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有PC3000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PC3000可以解决

不知硬盘密码啊 是BIOS密码 PC3000也能解BIOS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硬盘也是这样的!

应该不是硬盘密码  我裸板开机一样的

网友:
BIOS在谁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放电不行吗】】

没听说过笔记本可以放电消除开机密码的。。。

网友:
这应该好搞啊~!

网友:
貌似只有换EC了 还是带程序的EC  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E:
论坛菜鸟越来越多了,哎,受不了,,什么硬盘密码,你看图片了么?有个HDD的样子么?还有的说PC3000,我晕啊,PC3000是修硬盘的,能刷EC么??我受不了。。楼主,我上次也遇到个,实在没办法了,去了EC,找了半天,没有EC,就又装上,就好了,很奇怪。。刷SB BIOS,和EC BIOS(管触发的),都不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菜鸟越来越多了,哎,受不了,,什么硬盘密码,你看图片了么?有个HDD的样子么?还有的说PC3000,我晕 ...

呵呵 是只有换EC了 TB这个带程序EC贵 给客户报了200 答应换了  正巧地区客户发来一台一样的机子  然后你懂的 拆机 装机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