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亮机档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4-08-29):
   今天,有个熟客送来一个主机,试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然后15秒后(不是12秒哈,呵呵)关机掉电。
以前没有遇到过,以为是bios问题,线清零BIOS,不行,再刷BIOS,也不行,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不懂问度娘,度娘翻译说是USB电流检测不过,应该是USB设备或借口短路或低阻值,检测USB口,对地值都一样,应该不是接口问题,找到一个点位图,打开,看是USB有个电压检测信号OC#信号,检查一个只有0.95v,而其他的则是3.3v,是分压电阻除了问题,换后ok,付点位图和bios,还有点位图软件 P5G41T-M L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