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BIOS :sony迷你本PCG-1P1T 板号MBX-187 的BIOS

楼主(2014-08-29):
求助BIOS  :全集成在板上的sony迷你本PCG-1P1T 板号MBX-187 的BIOS ,裸板点,电流一开机就0.18不跳变,有时候0.17跳到0.18就不动了,按开关4S可关机。是不是CPU问题或者BIOS?? 插上USB摸块,硬盘 无线摸块后 开机电流有跳变 0.22-0.38-0.36 一会又跳到0.31, 这种是什么情况呢?CPU加焊过 无果。

补充内容 (2014-8-30 13:22):
处理结果: 由于找不到BIOS,于是加焊桥(这板BGA就一个桥和一个CPU),果然电流哗啦哗啦的上去了。。。接上屏线再开 果然亮机!!!!感谢5楼的坛友提醒,感谢了!

补充内容 (2014-8-30 13:23):
亮机图在12楼

网友A:
有BIOS 的话,先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看电流能触发EC可以排除了,看看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正常不!以及南桥的的时钟 复位 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BIOS 的话,先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看电流能触发EC可以排除了,看看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正常不!以及 ...

没有图纸  只量了一下供电 CPU 0.79 内存 1.87  还有量了几个电感均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只量了一下供电 CPU 0.79 内存 1.87  还有量了几个电感均有电压。。

那就找BIOS吧!这种BIOS好像不好找,不行的话去淘宝看看,有卖的没!

网友C:
这肯定不是BIOS问题呀  上电这么点电流

网友D:
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流正常吗?

0.02V  算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不是BIOS问题呀  上电这么点电流

是不是想建议加焊一下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只量了一下供电 CPU 0.79 内存 1.87  还有量了几个电感均有电压。。

TB上都很少有这个BIOS 机型基本都找不到。。。就找到一个买这个机器的壳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处理结果: 由于找不到BIOS,于是加焊桥(这板BGA就一个桥和一个CPU),果然电流哗啦哗啦的上去了。。。接上屏线再开 果然亮机!!!!感谢5楼的坛友提醒,感谢了!

网友:
上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