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Z1800电流0.18,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4-08-29):
求助大家......
机器型号:宏基EZ1800

机器板号:PIH61L/EZAPPA MB    10128-1

故障现象:插电自动开机,电流0.18不掉电

维修:粗测了一下L84=TC45=3.3V   L85=TC46=5.0V,  L5=100欧姆=1.05V的电压,
L83=1K=12V,   L6=1.54V;  L86=12=0V,
L87=L88=L89=8.8欧姆= 0V,长按开关可以关机;

CPU供电块 NCP6131
联想E520CPU供电和此相仿,6131的板号是:PU4201,

L86电感是U98AL5,八脚)驱动的,这个AL5不知道是什么,也没有参数。

L87=88=89电感是NCP6131驱动,找了个联想的图纸参考也对不上号,
实测6131局部引脚电压:7脚8脚 0V  ,9脚3.3V,10脚4.9V,27脚0V,38脚39脚0V,

大家有这个机器图纸或者有过这台机器维修经历的,给指导指导呗~

网友:
查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这种机器难搞啊。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A:
则个好像是宏基的机器吧

网友:
应该好修 的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 小电池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则个好像是宏基的机器吧

是的,是宏基的,你有修过没有,给提示提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