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M-A主板,换ALC655声卡后无设备,焊接的肯定 ...
精英NForce4M-A主板,换ALC655声卡后无设备,焊接的肯定没问题,难道和尾号有关系吗?

楼主(2014-08-29):
一块自用的精英NForce4M-A主板,原问题是声卡无声,但是设备管理器中一切正常,7805输出正常,怀疑是ALC655的问题,从一块L-NC51Q主板上拆了一块ALC655,焊接的肯定没问题,现在搞得自检信息中也没有声音设备了,CMOS中也没有被关闭,是不是ALC655不同尾号的不能代换呢?
没有声音
主板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你量下进去PE或者系统以后,量下11脚有没有3.3v,没有就换芯片!不排除芯片是坏的!还有桥控制的声音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