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后,开机灯亮 电流只有0.03

楼主(2014-08-29):
机器型号:G470
板号:LA-6751P   Rev:1.0
问题:点不亮

     板子有3V  5V待机    按开关   灯亮  但U39  U38  不转出3V  5V
查SUSP  有2.7V 正常的是OV

查到Q117  SUSP#   信号没有电压  这个信号是EC 116脚出的   EC ROM 第一脚是3,3V   刷了EC ROM  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  现在查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没有EC芯片换

EC 102脚EC_ON信号有3.3V    PCH_RSMRST#  有3.3V     PBTN_OUT#有3.3V
  SLP_S3#信号从南桥出来的,但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4-8-30 09:22):
后发现  南桥CLRP3  没有电压    ,正常的是有3.3V   现正在查为什么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4-8-30 09:29):
机子修好了,就是南桥CLRP3  没有电压   是电容C182有问题  电容没有电路   换了电容就好了
    现机子已修好

补充内容 (2014-8-30 09:35):
怎么把主题 改成 [已解决]

网友:
有人修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A:
看桥的晶振起振没,

网友A:
人工拉低 SUSP#看 后面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桥的晶振起振没,

晶振看没出来,测有0,23V 和0,35V   没有试波器看不到波形

网友B:
晶振嫌疑较大,看看波形

网友C:
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果断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果断换EC

PM_SLP_S3# 这个信号是先有还是   SUSP#信号先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工拉低 SUSP#看 后面正常不

SUSP#信号是正常有3.3V  现在就是这个没有电压   这个信号供给很多芯片有开起信号  不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嫌疑较大,看看波形

换了一样的

网友D:
查Q117了吗?按理说它截止时SUSP电压应为5V左右而非2.7V。

网友E:
是不是桥边进水了  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Q117了吗?按理说它截止时SUSP电压应为5V左右而非2.7V。

板子测出来的电压就是这么多   Q117  芯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桥边进水了  加焊试试

没有进水    我想不是桥问题吧   但   EC刚在别的板子上拆了个换上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F:
根据你放的时序,是先有slp_s3#,再有susp#,分析还是桥条件不满足或后级有坏件。

网友G:
刷个EC的BIOS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放的时序,是先有slp_s3#,再有susp#,分析还是桥条件不满足或后级有坏件。

桥条件还差什么呢   我看上面要测的电压都测  后级有坏件的话  EC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想不是后级问题了,但桥这个地方  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EC的BIOS试下,

EC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你就差SB的发出SLP之前的工作条件啊,主要你可以按照时序来修,就前面几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条件还差什么呢   我看上面要测的电压都测  后级有坏件的话  EC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想不是后级 ...

桥深度休眠这些不知你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