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一闪就灭

楼主(2014-08-29):
飞利浦226V3L开机一闪就灭,不插LED就不灭,不插屏线也不灭,LED和屏线一起插闪一下就灭,哪位大侠遇见过这种问题,请指教。初步认为是5V不稳,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件导致的。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插LED你怎么知道灭不灭,屏都不亮何谈的灭
按键指示灯灭吧?
12V电压跳水吧?
你都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LED你怎么知道灭不灭,屏都不亮何谈的灭
按键指示灯灭吧?
12V电压跳水吧?

是按键指示灯灭,12V跳水是什么意思呀,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应该是适中保护了

网友C:
        在你遇到一些你认为奇怪的故障或无法修理的故障时。液晶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一个 一个代换判断和区分故障部位。比如你这个故障。似乎无法判断。我们可做如下操作。
1:用新的驱动板和屏线和通代升压板去测屏。先确认屏的好坏。

2:再局部的代换。确认具体的坏的部分。再进一步维修。

你描述故障现象和测试等再多些!大家可以给你更多和更直接的判断和建议。

   比如说。有故障的时候的有过图像或背光吗。再说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你遇到一些你认为奇怪的故障或无法修理的故障时。液晶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一个 一个代换判断和区 ...

谢谢,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按键指示灯灭,12V跳水是什么意思呀,能详细说说吗

按键指示灯灭,是驱动板工作不正常,当然要先看5V电压稳定否。如果你说的单5V跳水,看看电容是不是鼓了,先换5V电路电容,把5V修正,机器差不多就好了。还有仔细观察,全版电压是不是都跳水。如果5V不跳水,就看驱动3V是否转出,电压是否正常,这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