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开机电流0.3A不显

楼主(2014-08-29):
拆机,测无CPU供电,EN信号无,断线

网友:
此机,点位图,论坛里没找到,买了一份,传上

HP CQ43 CHICAGO HR HPC 点位图.rar

网友:
找到断线修复了吗?最好有图片。

网友:
修复了,就是上面电阻的位置断了,这个信号很明了,由EC发出,经过一个电阻到EN

网友:
简单   简单

网友:
太简单了。吃票子。

网友:
有点位图确实简单很多。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