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电池正常使用适配器不触发不充电

楼主(2014-08-29):
(无正文)

网友:
图纸上传一下吧DALL7AMB6E0

网友:
这机器88731没有问题,我手上也没有。

网友:
测ACIN有3.0v的电压 暂且认为它正常吧 其实这个3.6v才正常

网友:
没有ACOK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正常情况应该是5v 13脚的一个信号 各种查各种分析 都正常 acok信号没有短路对地值465.偶然又测量一下acin没有电压了 我又测了几次 时而有时而无 明白了 要么分压电阻虚焊或者不良 果断加焊PR61问题解决 acin电压3.6v  acok是5v pq4也导通了。

网友:
acin 电压不正常 导致这样的问题 是吧

网友:
楼主不能和图纸一起分析下嘛!我们这种新手不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