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AX 认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4-08-29):
版号:LA-6751P
故障:认得到电池,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单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就是不给电池充电充电接口 3脚4脚 阻值一致,电压都是3V  ,  5脚电压1.6V  ,  充电芯片ISL6251  ,一脚VDD 5V , 23脚17V ,3脚EN 电压0V, 8脚VREF 2.1V, EC89脚无电压 ,换过ISL6251 , 换过EC ,刷了EC BIOS ,无果, 求助下大家,  顺便问下,ISL6251   18脚电压多少V 正常?

网友:
在线等啊  大哥门

网友A:
3脚EN电压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EN电压不正常,,,

知道3叫电压不正常 ,但是就不知道如何查, 换过好的电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3叫电压不正常 ,但是就不知道如何查, 换过好的电池也不行

往前找EN信号的来源!

网友:
上个图纸来,让别人分析下

网友:
发现不良的地方,为什么不跑一下线路呢

网友:
EN 电压都不正常 还换充电IC 没学好吧

网友:
充电不会搞,桥工路过

网友:
上个图让大神们帮你分析分析阿

网友:
你有没有查ACOff。EC接收到ACcff后就会发出FSTCHG

网友:
没图纸 怎么帮忙啊  想看也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