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通电10秒电流到0.58掉电

楼主(2014-08-29):
HP4421S通电10秒电流到0.58掉电,可再次触发

10秒的掉电间隙 ,测量各个电感发现无CPU供电

CPU供电IC为ADP3212  1脚EN开启脚0V,ECPWROK和PWRGD都是0V。

我先检查的PWRGD信号,U9508A的8脚供电正常,2脚的2V基准电压正常,3脚为1.12V 。
只有3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U9508A才会开漏输出由+3V通过R9735上拉产生PWRGD.
现在3脚小于2脚电压,U9508A芯片内部1,4脚相连,PWRGD为0V。

网友:
我把已经测试的内容标示在下图上面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愿意 让3脚为1.12V

网友:
缺电压啊!

网友:
现在缺少思路,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

网友:
有没有把所有与1.12V相连信号的电阻都断开试试看,或许是某一路出现的故障

网友A:
七点了 要去健身了,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点了 要去健身了,明天继续研究

兄弟在不?我也在修这块板。联系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板。开机电流能跑到0.65A,然后反复重启。测CPU旁边两个电感PL9.PL8没有电压。内存旁边PL14也没有电压,并且电源接口的那个指示灯在闪

网友:
3.3V.5V.1.8V都有。PL1013上有1.L05V.换过ADP 3212。也换过SMSC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