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X掉电

楼主(2014-08-29):
联想G460AX掉电,待机正常,电流最高上到1.5A(无显示),然后掉回到1.2A左右,停个2-3秒,掉回待机,后自动重启,重复重复。

网友:
像是显卡没有自检过去一样。 BIOS 或加焊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下显卡供电波形看看先,个人觉得应该是显卡上的问题,关注你解决问题哦

网友:
多半显卡故障,用风枪吹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下显卡供电波形看看先,个人觉得应该是显卡上的问题,关注你解决问题哦

波形好像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双显卡的吧,看看集显电压出来没,如果没有就当不跑码的故障修

网友:
  问题应该处在显卡上。

网友:
1.5   感觉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好像看不出来问题

看电感前端还是挺有用

网友:
这个当然要看集显电压出来没,有电压换U试试,先别干显卡。联想I3以后的机型还没干几个显卡呢,大多线路,缺压,短路。南桥。

网友:
先测集显供电,然后测独显供电,都正常,换显卡........

网友:
电流跳变了几次   别急着东显卡

网友:
把内存拔掉,看它还掉不?如果不掉,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最简单办法  直接看到F9 还是到17问题就显而易见   到这块再搞不定也没办法帮你了

网友:
显卡没过会引起掉电嘛?我觉得还是电压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过,接下诊断卡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呢

网友:
加热显卡,看电流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