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蓝屏 秒杀

楼主(2014-08-29):
东芝L510  蓝屏  测试硬盘没有问题   和内存都没有问题  把主板拆开看到有NEC大电容 直接把它拆了  装6个330电容马上不蓝屏了  就这样秒杀一台

网友:
有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通病的 什么问题都是它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那里的大电容?

网友:
这机器都是大电容问题,通病

网友:
NEC 大电容,老师讲过 、

网友B:
我一般4个330的也很稳定的

网友C:
你太肯定了,虽然是通病,但是不是每台机器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D:
这问题论坛早就有很多了

网友E:
*脏话*,需要6个吗?

网友:
      就是,我也换过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脏话*,需要6个吗?

4个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论坛早就有很多了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肯定了,虽然是通病,但是不是每台机器都是它的问题。

一般都是它问题的

网友:
我都是4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4个330的也很稳定的

这个随便个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那里的大电容?

对啊

网友:
一般4个330的就行了.....

网友F:
这种情况,我想大部份看到大电容都会首先换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想大部份看到大电容都会首先换它吧

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