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贴,从零开始学主板维修-----长期更新!!

楼主(2014-08-29):
本人是新手,年龄29,对电路知识一无所知,从今天起,开始自学主板维修,在无任何技术指导下,希望借助论坛各位高手指点,开始从入门到精通来学习主板维修,能够学习一门手艺,也希望新手能够仔细学习,我与你一起共同成长,我有任何疑问,都会发贴求助,然后编辑本贴,做为自学成才的指导样贴。谢谢,
今天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来测量场管的好坏,希望高手指导一下,我用最直观的图文方式来把场管的好坏做一个图标,让菜鸟级别的都能看懂。

网友:
这些基础知识自己百度一下慢慢消化吧!高手们没时间编辑整理。

网友:
测量之前要知道的三个脚位名,MOS管有字的一面朝上,脚朝下,从左到右分别为G控制极,D漏极,S源极。
   S极和D极内部有一个二极体,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之前(要短接三个脚)放电,D  S之间有一次二极体值。别的脚位都是无穷大。

如果是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有一次二极体值,别的测量都为无穷大,此管为好的N管。

如是是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D极有一次二极体值,别的测量都为无穷大,此管为好的P管。

(如果测量除了D S 极的一次二极值,还有别的值。为MOS管坏。或所有的测量都无穷大也是MOS管坏。)

网友:
可以去看看教学视频 还有参加迅维的远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