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联灯泡修电源的问题 ,求老师指点

楼主(2014-08-29):
维修一 24V开关电源,经检测 开关管坏,换上后,串联灯泡上电,现象:灯泡常亮,变压器 兹兹 响 ,有输出电压为18V,   于是去掉灯泡接保险上电,结果一切正常,变压器无异响,输出24V正常

维修二  长城主动PFC电源,串联灯泡后短接绿线,现象:灯泡一亮一灭,间隔几秒钟,如此反复, 灯泡亮时,所有电压正常;灯泡不亮时,除待机5VSB正常,其他电压无(之前维修后串联灯泡测试,出现此现象,一直以为有问题,在今天维修上述24V电源时,突然意识到不接灯泡试一试,结果好了)

在此想各位老师指点下,之前修电源一直串联灯泡测试,  这串联的灯泡有瓦数要求吗?也请各位有兴趣的找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路过,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有答案了吗,要分享

网友:
你灯泡功率太小了,一般60W~100W,如果是这个瓦数通电还常亮的话,那电源就有问题了,起码待机功耗不小,不过对主动式PFC的电源行不通

网友A:
串联灯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检修不彻底再次烧损新换上去的配件。当灯泡亮下即灭或常亮但亮度暗时表明电源已无严重短路的了,可以去除灯泡试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灯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检修不彻底再次烧损新换上去的配件。当灯泡亮下即灭或常亮但亮度暗时表明电源已无 ...

主动pfc串联灯泡,亮暗相间时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串联灯泡,亮暗相间时为正常

这不是绝对的!串联灯泡的目的是为了保险,不是修电源时必须要采用的方法。正常的电源有的适应市电电压范围宽影响就小,适应窄的影响就大!

网友:
没有亲测过,不过对这很兴趣、有时间试下,看一下楼主的结果和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和现象

网友:
买了10个13009 在路上  下星期开始修两个atx电源  到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