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问题

楼主(2014-08-29):
今天接了一块G41D3+的主板,问题是进系统要死机,进PE系统还没到跑进度条直卡卡住死机,拆了硬盘后还是一样,拆下主板,这样的问题很多是网卡的问题,直接把网卡吹上来,上电测试可以进常了,然后再把网卡芯片焊上去后就不能用了开机死机,再拆下网卡芯片开机正常,一会后自动掉电,再开机开不了机,测CPU 12V对地阻值为0,换掉了场管后上电能开机,但点不亮了,没了维修思路了,现在CPU供电有1.1V   内存1.6V左右,桥有1.18V左右,总线供电1.6V(这块板总线应该是几V了好像不对)接下来要怎么修

网友:
来个大神指教一下吧

网友:
这板通病是排阻。

网友:
总线电压一般为1.2V的。估计桥问题大些。

网友:
应该有对地短路的地方,另为什么你折了之后网卡芯片又装上,明知道是坏的,还要装,或许和你没有装好有关系,也或许是网卡芯片相连的电路有短路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内存插槽上面的一个排阻,

网友:
看南桥对地阻值正常码

网友:
是内存旁边的三极管问题。刚刚搞定一块。

网友:
内存左上角倒数第二个管子去掉

网友:
如果是我什么也不搞,先分区就应该可以进PE了,不然就加焊南桥,做起

网友:
楼主也不换个硬盘试一下啊?拆下来是代表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