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一闪一闪的重复闪屏

楼主(2014-08-29):
HKC显示器一闪一闪的重复闪屏   板子上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换了后还是闪屏 本人是小白 对这比较感兴趣 所以学习学习

网友:
把电源板5V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HKC板子通病吧

网友:
电容全部换掉,查12V负载

网友:
先外接灯管来看,看还闪不,如果还闪,就是高压问题,闪的同时,指示灯闪不??

网友:
换个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查查 按键板
再查查  高压板

网友:
怎么闪  背光闪还是开关灯也跟着闪

网友:
灯闪的时候检测5V电压有没有波动。要是降到4.5V以下的话应该是高压板负载重。建议断开高压供电。看看电源灯闪不闪。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的电源板才20几块吧

网友:
开关指示灯和图像一起闪的话,更换开关管旁边的50V电容试下

网友:
我遇见了三台hkc显示器灯一亮一灭,电容也没明显坏,直接换板

网友:
白屏的问题一个是屏线 解决办法换个屏线 插屏线的时候接屏幕那一端不要插紧。。。第二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一般电容换了就好了,遇到过这种也有灯管老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