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3V电感怎么是一条直线?

楼主(2014-08-29):
本人示波器新手,刚买的示波器,普源DS1102E,今天用示波器测3V电感的输出端怎么是一条直线?如图,触发电平是1V,电压是1V/格,时基是2.000ns,测得的电压是3.3V,但却不是方波,时基怎么调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哥们,你应该测电感的输入端,,,,

网友A:
电感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你测试的是输出端。

网友:
是测的输出端吧,那边有电容滤波的,当然直线了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表笔或者系统里面设置的是1x  应该设置成10x

网友:
再测一下电感的另一端,然后报告给大家什么结果?

网友:
两端不一样的吗

网友:
还知道呢耶···

网友:
示波器谁有好的教程 给发个链接

网友C:
建议去实地跟阿林老师混一个月,保证你一定有所收获

网友:
3.3V本来测试出来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表笔或者系统里面设置的是1x  应该设置成10x

测电压,用1X档可以的

网友:
呵呵,真正的小小白呀,多看一下说明书,也可以搜一下网上的教程!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电压,用1X档可以的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兄弟是测量的电容的输出端吧???应该在电感上测。

网友:
电感输出端就是直线。怎么可能是方波呢

网友:
你测输出端,时基调的太小了,测直流电压时基应设在MS级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明天再测一下输入端上图!另外,我的表笔和系统里面都是设置的10x

网友:
两端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感的前端     上管的  S 级   这都是方波。

电感后端   滤波电容 就是直流电 。因为  负载需要的   稳定  纯净的 直流电。!!

网友E:
那不是直线,还是虚线呀?怎么不买1104Z!~双通感觉不太够用呀!

网友F:
电感前级是跳脉冲,后面是直波

网友:
这是我今天测的3V电感的前端波形,峰值达到24V,平均值是3点几伏,这样的波形是正常的吗?为什么不是一直连续的矩形波呢?另外我修的这个板是是CPU供电没有,我换过供电芯片后测CPU电感的前后端都是1.2V左右的一条直线,前端没有波形,有电压没波形,是供电没修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直线,还是虚线呀?怎么不买1104Z!~双通感觉不太够用呀!

呵呵,现在是扫盲阶段,先买个大众型的,以后技术练出来了,有钱就上TE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前级是跳脉冲,后面是直波

谢谢指点,我是第一次用示波器,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你测试的是输出端。

是的,我确实测的是输出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实地跟阿林老师混一个月,保证你一定有所收获

就是没时间去啊,目前只能自学了!

网友:
测电感另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现在是扫盲阶段,先买个大众型的,以后技术练出来了,有钱就上TEK了。

有钱上力科 安捷伦,TEK现在有点不思进取!

网友:
测电感前端!!

网友:
这种神器我可没用过不过看各位大神的说法应该是因为测试端的不一样而导致哈

网友:
测试的是输出端

网友:
抓单次把。。  你调的自动。。

网友:
直线不是对的嘛

网友:
两端不一样的吗 ya

网友H:
示波器   测量   电感测输出端是直线    输入端是方波    其是你测 场馆控制机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   测量   电感测输出端是直线    输入端是方波    其是你测 场馆控制机就行

谢谢指点,现在我修的这块板的问题是CPU的两组供电,第1组G极有控制出电压,第2组上下管G极均无波形,就是说第2组的控制没有出来,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互相学习一下呀,大家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现在我修的这块板的问题是CPU的两组供电,第1组G极有控制出电压,第2组上下管G极均无波形,就 ...

为了节能吧,只用了一组输出;负载大的时候再开启第二组。

网友:
输出端就是稳定的直流电源,怎么测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
应该测电感的输入

网友:
两端不一样才正常,一样就不正常了

网友:
你测电感后级和测电容有区别吗? 电感和芯片之间才是有明显波形的

网友:
换另一端吧,靓仔

网友:
测量电感交流端

网友:
测输入端就好了 顺便按下auto键 就自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