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楼主(2014-08-29):
哪位大神能提供个图纸
该主板开机后风扇转五秒停了.重新上电,然后转五秒..停了后又上电
 我奇怪的是我没装CPU净然有1.2的CPU供电  .
更奇怪的是总线供电有1.9V左右..总线供电正常吗..大神们告知一下吧

网友:
机箱复位按钮弹出来了吗?

网友:
主板都拆下来了

网友:
1.9V总线电压肯定不正常了,先修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图纸就不用想了,看能不能找到点位吧

网友:
有张H61M-E的点位图  华硕图纸少啊

网友:
你看看,复位开关针电压正常不,然后修1.9v供电肯定不行的,电压偏高掉电也很正常的!我遇到电压偏高不跑吗的!你需要量全板的供电的,时钟,复位!这阵没图纸!

网友:
1.9V的总线是不正常的啊  ,H61M-K是没有点位图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