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主板,精英代工的B75H2-AM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8-29):
板子是精英代工的B75H2-AM2 故障是不触发,偶尔自动触发。
IO已经更换了,网卡也拆了。
开关脚有5V。发现开关脚进过一个贴片电阻+贴片电容到IO。开关脚到电阻发现是直通的不知道算不算正常?ATX绿线也是直接到IO,一个电阻+电容。
难道这个是桥坏了?B75南桥很容易坏么?

补充内容 (2014-9-3 13:35):
问题已经找到了,CMOS跳线中间有2.43V电压,肯定是不对的。这个中间脚是接IO和南桥的。待机不可能出现2.43V电压。跑线到南桥中间没有元器件。估计南桥坏。

网友:
强行加电风扇转,没有发现芯片发热、不亮机的
偶尔自动开机能亮。使用也是很正常。这个毛病真是不好高。

网友:
需要维修过这主板的老大,支招

网友A:
高芯片组的板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芯片组的板是越来越难修了

是啊。修了半个月了

网友B: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那个待机

网友:
南桥晶振也换过了。就连端口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那个待机

待机电压正常的,能到IO

网友C:
老兄 你的机子修好没 我手上有一块跟你一样的主板,不跑码 能不能把BIOS备份一个给我,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B75 -AM2  我这边还没有修道这样的主板,好像现在方正的机器好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兄 你的机子修好没 我手上有一块跟你一样的主板,不跑码 能不能把BIOS备份一个给我,麻烦你了谢谢

可以B75H2-AM2 BIOS刷好回复

网友:
修好了就分享下

网友:
怎么有2个呀,下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B75H2-AM2 BIOS刷好回复

我去 我的CPU已经选 中BIOS 机子客户拿 走了没修了

网友:
不触发看5+3待机条件 不触发 只要有图纸 很好修

网友:
现在新型号主板芯片集成率高  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按到开机时序来啊兄弟

网友:
这个2.43V电压不知道是南桥出来的,还是IO,如果是IO,估计IO还是有问题。等下拆下IO看看。

网友:
现在主板确实是越来越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