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不跑

楼主(2014-08-29):
HP  1000  EC  BIOS  第一脚待机有电压 开机就没有电压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待机有电压  开机没有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正常  换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换个BIOS试一下

没有找到这种BIOS

网友B:
HPbios芯片爱坏。编号25L016B冒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bios芯片爱坏。编号25L016B冒似

昨天我把BIOS 写了  也把BIOS 换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换个BIOS试一下

一般正常情况  开机有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