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解决联想E40无待机可触发故障

楼主(2014-08-29):
     接着前几天修到联想E40无待机可触发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531-1-1.html
   今天充电芯片到了,赶紧的换上,换上后,测到ACIN还是有0-3V左右不停的跳变,故障还是以前一样,有点不可能呀,ACIN的电路元器件没多少呀;

拆下充电芯片就正常,装上就不正常,于是直接把PC33干掉,再测,还是一样。
    有点蒙了,到外面抽根烟,看看大妈跳跳舞。。。。
想了想,感觉就是附近出了问题,就先从附近的主要供电查起,戳戳戳,戳到

PL3和PR143对地值小,几Ω.有短,最大的嫌疑PQ4和PQ48,不考虑直接换掉。
换掉后换掉后阻值正常,一百欧左右,好,上电,待机正常,触发两级,搞定。
为了以防万一,拔掉电源头再试一次,电流表显示0.000。晕菜了
现在继续修保隔,控制保隔的信号是ACOK

用表笔点到PQ5的G及时,突然间就触发了,在次拔插,再此戳PQ5的G及,再次触发,这说明有管子不良,于是直接把PQ2干掉,直接一坨锡,

好,再次插上,待机正常

触发亮机装机

我觉得上次修的无待机可触发,无待机或许是充电芯片的问题(这只是个人疑惑猜测,不做实际理论。)或许还有别的
问题,总之,东西装回来后待机正常,可触发亮机。160¥

网友A:
三板斧功夫,先换龟壳MOS管

网友:
160低了吧?

网友:
学习一下,回个贴,没分。

网友B:
这里楼主用表笔点到PQ5的G级时,突然间就触发了,说明这个场管G级存在虚焊情况也有可能,直接把PQ2干掉直接一坨锡指的是在PQ2场馆本身G级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焊锡相连焊盘PQ2 焊盘的1和3脚吗?

网友C:
楼主为了一台机器,费那么那么多的精力,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细致 电路知识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功夫,先换龟壳MOS管

E40有那个MOS管 ?看看楼主的内容好吧

网友: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楼主用表笔点到PQ5的G级时,突然间就触发了,说明这个场管G级存在虚焊情况也有可能,直接把PQ2干掉直接 ...

是的,可能是PQ5或PQ2有不良,如果PQ2的管子不导通,PQ5的的控制及就为高电平,这个管子就不能导通,不导通,ACOK就不能发出去,所以把PQ2干掉,然后3脚和1脚一坨锡,使PQ5的控制及一直为低电平,无条件的导通,其实也可以把PQ5干掉然后一坨锡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了一台机器,费那么那么多的精力,值得学习

现在的钱不好挣呀,能修就劲量修吧,不能修就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能是PQ5或PQ2有不良,如果PQ2的管子不导通,PQ5的的控制及就为高电平,这个管子就不能导通,不导 ...

恩,如果这里没有将PQ5 干掉 本身G级处于虚焊悬空状态的话,直接将 本身DS级连上一坨焊锡会直接引起烧场馆本身或相连充电芯片。

网友:
电路知识丰富

网友:
换南桥也是一种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钱不好挣呀,能修就劲量修吧,不能修就换版了

除非新机子,用过一两年的没得几客户愿意换板。再说板也不是那么好买到,看一下TB的换板 辛酸泪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你们那修板这么便宜呀哥?  才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