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装真CPU就掉电,不装就不掉,请问哪的问题

楼主(2014-08-29):
如题,换了好几个U还是掉电,CPU供电正常

网友A:
CPU的pwn电路有短路,电源管理IC自我保护,可查相关的MOS管,电阻,电容,驱动IC,电源管理IC

网友:
CPU供电IC查一下,,

网友B:
如本楼所说呀,CPU的PWM电路有问师,现仔细查查,看看有没有短路,呀不良的

网友:
是不是负载能力不行了,试着把旁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C:
没有短路
就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某信号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12V绝对没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pwn电路有短路,电源管理IC自我保护,可查相关的MOS管,电阻,电容,驱动IC,电源管理IC

MOS管和小12V我都打过值了,没问题,那就只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可是芯片坏了,应该插上小12V上电就会保护的啊,为什么还要装上真U才保护啊,万一烧了我的U就麻烦了,不过我就怕烧,上的坏U ,上了好U也一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短路
就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某信号电压不正常

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本楼所说呀,CPU的PWM电路有问师,现仔细查查,看看有没有短路,呀不良的

怎么判断是主芯片坏还是副芯片坏呢,或者是MOS管坏,MOS管我打值正常,但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D:
楼主,你的主板是什么平台的,是1155的吗?如果是1155的,有可能是不开机.

网友E:
你打下MOS管的G级到芯片相连接的0欧姆,或者2R2的电阻的阻值,再量下其他的地方,可能有个信号没有发出导致的掉电,上次遇到的是一个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就是PWM芯片附近的!你查查!掉电的真不好查,要么再换快CPU再试试!只要不是12V对地短路,上管不被击穿,不会烧CPU的!

网友F:
这种问题比较闹心,场管查完,IC换过还是不好的话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主板是什么平台的,是1155的吗?如果是1155的,有可能是不开机.

ONDA  N78G5  AM2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比较闹心,场管查完,IC换过还是不好的话就扔了

换了好几个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打下MOS管的G级到芯片相连接的0欧姆,或者2R2的电阻的阻值,再量下其他的地方,可能有个信号没有发出导致 ...

集显供电没有,都是受CPU供电芯片RT8855控制的,cpu供电正常

网友:
要看你什么主板了!现在的主板都考虑到节能,你只有上不同CPU可能供电不同,,你把型号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