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不能用,插独显就可以显示???

楼主(2014-08-29):
如题,打值行场正常,三基色有两条700多一条100多,拆掉电阻打值,结果还是一样,两个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有两跟700多,跑线到了南桥,难道是南桥坏

网友:
查看不正常值的相连元件,看是否有短路,断路!

网友:
南桥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A:
三基色的阻值应该一致。后面应该有三个电阻,楼主打下值看是否正常。最好再量下13,14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前几天接了个主板不显示测试阻值不对,直接换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的阻值应该一致。后面应该有三个电阻,楼主打下值看是否正常。最好再量下13,14脚阻值是否正常。

13,14阻值正常,后面三个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接口,打值一条100多,两条7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接了个主板不显示测试阻值不对,直接换头好了

换接口?。。

网友A:
楼主把电阻拆下来量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C:
700多阻值太大了,红绿蓝应该不是直连南桥的,应该有对地的小电阻,大概70~80欧的!接口附近有没有7408那样的门电路芯片呀?我换那东西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阻拆下来量一下是否正常

拆了,量了,一组正常100多,两组700多,不知道哪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00多阻值太大了,红绿蓝应该不是直连南桥的,应该有对地的小电阻,大概70~80欧的!接口附近有没有7408那样 ...

有75欧的阻,拆了量其中两组还是不正常啊,有个六脚的芯片,表示着:AG07应该就是个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00多阻值太大了,红绿蓝应该不是直连南桥的,应该有对地的小电阻,大概70~80欧的!接口附近有没有7408那样 ...

可是我也换了啊,从板到我手上打接口的值,都是短路,然后我就把六脚的门给换了,就不短了,可是还是有两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75欧的阻,拆了量其中两组还是不正常啊,有个六脚的芯片,表示着:AG07应该就是个门吧

红绿蓝对地应该是75,行场应该在600~800之间!二极管档测!75欧的电阻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也换了啊,从板到我手上打接口的值,都是短路,然后我就把六脚的门给换了,就不短了,可是还是有两 ...

六脚的你百度一下,不一定是门吧?红绿蓝电路都去哪芯片里了吗?你换的是同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脚的你百度一下,不一定是门吧?红绿蓝电路都去哪芯片里了吗?你换的是同型号的吗?

百度过了,搜不到,开始换的不是同型号的,后来换了同型号的一样不行,我打算换个接口,试试先

网友E: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F:
打值13 14 脚,阻值需要一致

网友G:
可换过北桥了?

网友H:
不显示重点查 行 场 信号

网友I:
阻值不同估计相连原件出问题,阻值相同估计桥坏了

网友:
三基色对地值不是才几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接了个主板不显示测试阻值不对,直接换头好了

已经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显示重点查 行 场 信号

行场信号正常,现在不是不显示,是灰屏,显示器亮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阻值不同估计相连原件出问题,阻值相同估计桥坏了

是这样吗?相连元件就是电阻,电容,还有个门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换过北桥了?

没换,换桥有风险,而且成本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打值13 14 脚,阻值需要一致

打了,正常,RGD不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正常,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

借我个桥换换吧

网友J:
我有一片华硕H61的,RGB阻值有一个偏低,但显示暗屏,桥问题

网友G:
6个脚的IC可以拆掉试,700多的肯定不正常,测一下VGA口的下拉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打了,正常,RGD不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正常,该查哪里?

RGB 就电容 电阻 有的还有那个二极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RGB 就电容 电阻 有的还有那个二极管呀

没看到有二极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片华硕H61的,RGB阻值有一个偏低,但显示暗屏,桥问题

我的也是暗屏,按你这样说可能是桥的问题吧,我的事双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6个脚的IC可以拆掉试,700多的肯定不正常,测一下VGA口的下拉电阻有没有损坏

拆掉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