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2.4的系统坏了谁知道怎么恢复吗

楼主(2014-08-29):
PC3000 2.4的系统坏了谁知道怎么恢复吗

强盗版的XP,2000双系统,启动时有3个菜单,选了第二个(一般我都用这个,进2000系统的),然后重新启动后,
进系统提示: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s无法启动: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你可以通过使用原始启动软盘或CD-ROM来启动Windows安装程序,以便修复这个文件在每一屏时选择“r”,开始修复。
按了任意键后就自动重启。
现在也出现不了那3个菜单了,无限循环这个提示。

百度了一下,有说重新复制SYSTEM这个文件的,那这个文件是要复制XP系统的还是2000系统的呢,或是谁有其它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重新GHOST吧 没有送系统盘吗

网友:
弄好了,复制了SYSTEM文件,再重新装一下驱动OK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平时做好全盘备份吧

网友:
都是送2张DVD光盘的
一定要留好

网友:
做备份有多重要。

网友:
做好备份, 万无一失

网友:
不太懂硬盘。过来了解下,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