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种屏怎么点

楼主(2014-08-29):
想知道有转接卡之类的吗
window

网友:
是宏基的吧,故障是什么??

网友:
用原装驱动板点

网友:
这板子有通病
仔细查一下驱动板的各个电压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呀?说来听听!

网友:
这个都有一样的通用驱动板。不过价高一点而以

网友:
为什么要点屏阿

网友:
测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只有原装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