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现代14寸液晶屏(带电视)

楼主(2014-08-29):
开机图像正常,20分钟后图像抖动,且屏幕出现蓝黄色。请问是哪里坏啦?驱动还是高压谢谢谢!!!
现代

网友:
驱动板或是屏,不可能是高压,,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

网友:
蓝黄色 是怎么回事儿呀?照张图片看看,动动屏插子会好不?

网友:
哪里温度高、、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加散热片

网友:
只要背光不灭,肯定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