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砖头,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8-29):
不怕打,不怕喷,都是为了学知识,想请问一下,TPS51125=51125吗?今天遇到一东芝的,看待机是51125,前面没有TPS。图纸也没有找到,就是向大神问一个问。它们是一种的吗。要是我找个PDF,也能加快找出故障的时间

网友:
没什么拍砖头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可以看下周围设计 比如VREG3/5和PWM设计要是一样 基本可以互换

网友:
51125  RT8205  CL=  CJ=  都可以代换

网友:
是的,,大胆更换吧。更换后别忘了量一下周围 的小电容。。。这是良好的习惯

网友:
一样的,不用怀疑,生产的批次不一样,芯片比较小,所以前面省略了,好多小芯片都这样的

网友:
gm d 现在的机器小电容短路的也不在少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