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上电保护,待机0.2-0.35

楼主(2014-08-29):
PP38L上电保护,待机0.2-0.35掉电
此机上手看到现象,就加热EC,上电就显示正常了,以为就此结束。待冷机后又是这现象。查待机+3.3_ALW正常,开机瞬间+3.3_RUN产生一下掉电,测SUS_ON开启信号也如此。
查SUS_ON到接到了个温控THERM_STP#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50.tmp.png此信号是U21发出的,也就是说它是CPU的内部温控芯片,得到此结果一.CPU本身内部出问题,导致保护,二.就是U21芯片损坏。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51.tmp.png
找不到U21芯片更换,将Q33的第三脚对地去掉保护,上机没有掉电了。OK
PP38L上电保护,待机0.2-0.35掉电
此机上手看到现象,就加热EC,上电就显示正常了,以为就此结束。待冷机后又是这现象。查待机+3.3_ALW正常,开机瞬间+3.3_RUN产生一下掉电,测SUS_ON开启信号也如此。
查SUS_ON到接到了个温控THERM_STP#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53.tmp.png此信号是U21发出的,也就是说它是CPU的内部温控芯片,得到此结果一.CPU本身内部出问题,导致保护,二.就是U21芯片损坏。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54.tmp.png
找不到U21芯片更换,将Q33的第三脚对地去掉保护,上机没有掉电了。OK

网友:
怎么有那么乱码的。看得眼都花了

网友:
图片格式不正确没有上传上来,你发的版块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