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lexscan mx190冷开机花屏后闪屏故障解决,新手贴

楼主(2014-08-29):
flexscan mx190几年前的机器了.朋友拿来的.本人纯新手来的,还好朋友信得过,敢拿此机器给我弄.拿到手先接笔记本看了下,通电就显示花屏,接了VGA后,也是先花屏,然后闪屏,不懂什么故障,所以还算在论坛上发帖先问了下.自己也想了下,可能还是驱动板的电容有故障,嘿嘿.....等到今天休假了终于有时间搞了.先上拆机图.拆的时候才发现.此机器不是第一次拆了.上面螺丝都不对了有缺有补,心里凉了一下,怕别人动过的机可能也是没得搞了...还是硬拆了下去. 整机图.
新手呀...无从下手呀.先测了下电源板的大电容,299V,正常,然后测了下驱动板的连线上的电压,应该是15V的供电.开关和亮度不懂确切是哪个.貌似一切都正常.还算先搞驱动板的电容.吧主芯片附近的大点的电容先全换了.然后上机再试了下.故障依旧.....又怀疑是高压板的供电不稳定.乱搞了几个小时的说.最后不亮机了...........汗马上下来了....什么情况呀?换了个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起的板子,因为开关线不懂怎么弄就随便吧那两根线接了地.就不亮了.心真的拔凉了.....不敢多想,放了一夜.第二天吃点东西又继续,拿好万用表老实跑电路吧.还好,一下就发现是15v过来后的保险烧了,一通电一边没电压了.直接烙铁搞掉,用锡丝连起来.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保险了.在上机一看,亮机.OK!!!!故障虽然在,心里踏实多了.呵呵.......心里踏实多了.不敢乱搞了.还算先冷静思考下.....貌似还是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多点.记得学的时候师傅说过,可以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用手试试各元件的温度问题.OK,直接上机,等显示稳定下来后,直接手摸上去了.板上2个大芯片都比较烫,贴片电容之类的东西都正常.想了下.把2个大芯片各轻轻压了下,哈哈,问题出来了.果然是虚焊的问题,马上取下板.冷静了一下,上油上风枪.最小风,140度,,,,200度.....270度.....一通的吹呀....也不敢吹久了.等凉了十分钟,直接上机.

呵呵,OK了.一通点不花屏了.显示器的品牌LOGO出来咯.一秒钟后VGA画面出来啦!打完收工呵呵.....第一次修机,真是坎坷呀.新手不容易呀.写的简单了,其实过程中还飞了线,拆了台好的显示器换配件,因为不是专业修机没备件,还去人家的修理店讨了几颗电容....呵呵,还好弄好了.至少能用个一年半载了吧.呵呵,再次感谢论坛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希望大家多回复下新手的提问帖,这样我们心里踏实点.谢谢!

网友:
说实在的,看不懂楼主描述的维修过程

网友:
说实话兄弟  你描述的很不给力 云里雾里看了一遍 不过回帖支持发帖

网友:
你这也只是小芯片,要是大的芯片估计得被你搞挂,。。。。。

网友:
到底哪个芯片虚焊了?要是我就一个一个的加焊,搞明白咋回事!

网友:
写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
你指的大芯片是哪个?BGA?

网友:
我想不懂电源板有什么大芯片- -。驱动板的大芯片?还有两块?真心运力看雾。不知所云。
不过发帖就支持下。

网友:
对枪口吗呵呵

网友:
看得有点吃力。,,原来是芯片空焊了/。。

网友:
上面的朋友们,楼主说了都是第一次搞。看不懂说明你们没有认真看,楼主描述很清晰

网友:
确实感觉看的很吃力,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想真的新手看这帖子还真的理解不了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这种,跟你现象一样,我看见上面那个跟桥差不多的芯片,我直接就上bga干了,干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牛逼,这都能修好,赞

网友:
楼主是第一次维修这类故障走一段弯路在所难免,排除故障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网友:
全部的芯片都重新焊了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