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型号B2230H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4-08-30):
三星型号B2230H开机没反应是触摸开关拆机测了一下没找到问题所在,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看看谁于到过

网友:
三星的MCU程序容易坏,刷MCU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看正常不?供电正常可以写MCU程序试试!

网友:
先看主板供电     正常       写程序即可

网友:
来多吸取经验,(*^__^*) 嘻嘻……楼下经验多多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一般都是bios问题啊

网友:
电源灯亮了没有,检查电源是正常

网友:
先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比如供电,再烧录程序试一下

网友:
       故障再描述细些!比如你测电源次级电压了没有。   没反应时。亮灯吗。多给大家你机子故障的提示点。才能更好给你建议和方法啊。

网友:
遥控开机试试,我遇到过一个上童锁的,按键开不了机。

网友:
先查供电12V 5V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有吗?三星的驱动板上记得都有两个六脚的N沟道MOS管,把它两个交换一下位置看看能开机吗?要焊好不要弄反哦!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晰  怎么给你思路

网友:
三星好多机子 程序都容易坏

网友:
刷bios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