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 EP43 S3L 上CPU掉电

楼主(2014-08-30):
   求大神。。。。。。。。。。。。。。。。。。。。。。。。。。。。。。。。。。。。。。。。。。。。。。。。。。。。。。。

网友:
多换几个U试试

网友A:
看看CPU供电有木有短路先……

网友B:
在排除CPU PWM供電短路的狀況下
EP43會重覆掉電重開是正常的
應該是主板沒能抓到U(不支援或針腳氧化導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供电有木有短路先……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芯片坏了,我不上U电压居然上管G级2.6V,别的条件都正常了,果断换了,然后1.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排除CPU PWM供電短路的狀況下
EP43會重覆掉電重開是正常的
應該是主板沒能抓到U(不支援或針腳氧化導致)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芯片坏了,我不上U电压居然上管G级2.6V,别的条件都正常了,果断换了,然后1.2V了。。。。。。